9400GT DVI可以用 VGA 接上 不显~~

楼主(2011-06-19):
测VGA 123 脚阻值 95 正常 换了两个ACT08 一样。。显示器 灯 亮。就是屏不显示。看了月饼大师的书 讲。多是 1 2 3 脚不行。。。从DVI转接 VGA 也不显。。加焊 不行。。。
是芯片问题吗?
芯片

网友:
显示器灯亮了 ,就证明行场有了,你换再多的门电路芯片有什么用呢?要拆掉3色信号上的零件再打值。明白么?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显卡,也是这个故障,不过我那个是三基色正常,行,场信号没到与门芯片上去,打值也正常,就是无信号输出,想找个图子也找不到,看背面也没有电感掉的,估计是内GPU内部数模电路出故障了,或者相关电路出故障!,DVI正常,从DVI引两个信号过来,能显示,担是不同步,最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