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510P 没待机

楼主(2011-06-19):
今天接到一台HP 8510P不开机,说是在下雨的时候开着机,出去时也没关机,可回来后就没反应了,打开机器把主板取出后,就在电源口附近有电压,保险没坏,也没这个板子的
电路图
,请各位帮助!!
不开机

网友:
现把电源口附近换了一个MOS管,有待机了,0。08安,待机电流高,还是不行,在PCI附近有一个TPS51120供电芯片非常热,一旁还有一电容已经导通。把电容取下后一测两个点都接地,电容正常。现不知什么原因了

网友:
不是51020坏了就是 它的线性输出给其它供电的那些东西出问题了

网友:
先检查51020的各项工作条件都正常不?它的后继输出正不正常?如果都正常,则为51020坏

网友:
我查过了,后继输出也正常,

网友:
直接换个TPS51120。它坏了

网友:
不行呀,开关上没有电压,待机还是0。08伏呀,待机电压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