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 更换BIOS芯片后 WIN7 无法激活了

楼主(2011-06-19):
     华硕 F8SV  在一次刷BIOS的时候 失败了  这之前 SLIC 是2.1  的 后面换了一个BIOS芯片 用编程器刷进含有 SLIC2.1的原来的BIOS   用软件察看  确找不到SLIC表了  确认BIOS文件肯定没问题的 ,
     现在没办法用WIN7了,想知道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BIOS版本不兼容WIN7吧

网友:
用同样的BIOS芯片刷写同样的BIOS程序肯定可以的

网友A:
系统是OEM的吧,刷BIOS冲掉了厂家的信息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OEM的吧,刷BIOS冲掉了厂家的信息所致

是OEM的 可是我刷进去的程序是包含激活WIN7的啊

网友B:
你下载的是WIN7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下载的是WIN7的BIOS吗

是的 最开始 进BIOS 里面 用自带的刷新程序刷后 WIN7 自动激活
最近一次 改CPU微代码 升级失败  托人代刷了一个芯片 ROM文件也是原来的 发给他用编程器刷后 我焊上 就提取不了SLIC标 WIN7 无法激活了 机器再刷也不行

网友:
非要用正版啊,用个盗版WIN7 加个 激活工具一个样,你不说客户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