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能跑码,不显示

楼主(2011-06-19):
V星主板,型号是MS-7310,这个应该就是型号吧?板子下面一点还有一行字,写着:“K9N4 Ultra”。
这是一块AMD平台AM2的主板,故障现象表现为开机诊断卡能跑码,但显示器不显示。在跑码过程当中,出现2E时,主板喇叭会发出一长八短的叫声。
请高手出招!
另外,我在V星官网上找不到此类主板,是我没有看清楚,还是官网上根本就没有这个型号的主板?

网友:
单桥板,没检测到显卡,你应该加焊桥或者重植桥。

网友:
如果没错的话可能显存,如果是集成显卡,可以做桥。

网友:
先把BIOS刷一下。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
先测一下全板供电是否正常?先把显卡槽子刷洗一下,换张显卡看看。。刷bios的话msi的很多bios要去台湾官方网站下载。

网友:
桥最有可能。。。。。。。。。先加焊再说!

网友:
经过一番折腾,后来发现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