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1-06-19):
一台航嘉电源,13009包掉一个,1欧电阻烧掉,二个一起换掉后,通电有紫色5V,7500有20V,付电源是好的,短接绿线和地,风扇不转,所有电压都很低,12V只有2V左右,5V只有1V左右,换过7500,输出二级管都拆下量过好的,输出电容都好,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大电容有没问题?测过各路输出的对地阻值吗?

网友:
能输出低电压证明输出电路是正常的。这种问题你查推动管和主开关管和周边原件。

网友(点评):
楼主一针见血的回答~

网友:
查反馈控制电路

网友:
大电容正常,300V,7500查推动管也好的,短接绿线和地,查推动管电压会升高,负载也没有短路,就3,3v电阻小点10欧,其他都正常

网友:
看看7500是否正常,。。。

网友:
输出级有短路了     或者反馈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顺着3.3V查有没有短路元件。
另外,测7500第1脚的取样电压和第2脚基准参考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输出电压都低呀,,看电源输出整流部分,,

网友:
电源输出整流管都好的,拆下量过,输出电容也好的,7500换过.

网友:
我的电源也是这样,还没有开始修,先来查资料,LZ搞掂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个9、14脚电压都低的,只有2V左右,正在查资料

网友:
13009发热很大,可能是前级问题

网友:
测一测板子上的稳压二极管都正常吗。

网友(2011-08-12):
我的电源正是这样子,正在头痛啊,楼主你处理好了吗?

网友:
整流的,可以不去想,不关它的事

网友:
请问楼主的 IC 是 TL494 与 LM339 吗?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输出电感....

网友:
看看激励三极管是否坏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不开机的电源,空载可以启动,电压正常,加载后,电压大幅度下降,12v只有7v多。依别人的经验,带不动负载先换13007两个。更换后故障如故。修了一上午,又测频率又测波形,不行。发现空载时3.3v整流线圈处有90khz频率,加上负载后为60khz。后来测300v整流输出电压才90v,原来是EMC滤波线圈没插。插上后,故障排除。但有时候这个线圈不插似乎正常工作。EMC滤波线圈是我拆机时去掉的,但这个电源修好应该是更换管子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