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TA9687GN此芯片分析方法及去保护方法。总结及参考电压

楼主(2011-06-19):
关于ta9687gn维修注意
  前日同行送飞利浦21显示器,说驱动板已坏换板。换好板以后发现高压芯片TA9687GN保护。。
   换通用LCD灯管测试一切OK 。本以为灯管问题,接原厂驱动板却能正常。。排除灯管问题。着手测高压板:
测试结果如下:
11.2V
21.44
31.11
62.54
82.46
92.41
10.2.57
114.97
120.01
132.13
140.84
152.49
164.5
当芯片保护时1. 2. 13. 14.电压没有其他电压正常
翻开电路图发现13脚电压是驱动板给的,电路图中引脚标示为PWM
接上原厂驱动板时此脚有2.3V的电压,推测保护的原因与此有关,遂从驱动板上引个3.3V过来接上后,上电正常。
总结:以后大家在维修此芯片是,记得查下13脚电压有无。。很有可能是因为13脚没电压才会导致保护。。
遂附上电路图,图里有此芯片去保护的方法。。大家参考执行。

网友:
那是你换的那快版保护电压小,灯管打不开的,换令外一快吧

网友(2011-08-04):
非常感谢主  这个13脚真的要接个3.3V的电压才会启动....

网友:
感谢楼主,但总觉得去保护不稳当样。

网友(2014-12-09):
学习了  以后能少走弯路了。

网友:
感谢楼主  曾经碰到过一个接上通用驱动板亮一下就灭  当时没办法  淘了个原装版

网友:
换的驱动板和原电源板不匹配,有个换个其他的驱动板可能灯管闪,或是亮下就灭,还有可能就是有信号的时候不亮,没信号的时候亮,测量下ADJ和ON/OFF两个信号,看情况加上拉电阻或是反相电路

网友:
学习了  就是不知道9893f如何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