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合上盖子不休眠

楼主(2011-06-19):
HP DV2000合上盖子不休眠 软件没什么问题我都设置好了,但是就是合上盖子不休眠 求高手解答

网友:
休眠开关的线断了吧,或者是系统里面的屏保设置要改下

网友:
谢谢了,我把机子拆了看到那个休眠开关坏了,我找到了个休眠开关换上去了

网友:
我想也是休眠开关的事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