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啊,不亮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06-19):
  商家送一显示器来,闪屏 亮一下就熄了,暗屏无,外接灯管不亮 另一组亮,刚开启没注意有没暗屏,就去买了快一体电源板回来,但是接上后 故障依然,外接好的4个灯管故障也是一样,闪那一下 就是屏亮那一下,能正常看到东西。熄了连按屏都没有了,求大牛说说思路啊~难道我买的电脑板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灯管有问题,然后你说有一组不亮,你接的板子你接拉四个灯,坏啦两根保护了

网友:
电源板通电,有12V和5V吗?NO:检查电源板
接上主板,按键板。能开机吗?指示灯正常吗?(联机/脱机时绿灯/橙灯切换正常吗)NO:检查主板或者电源带载能力
接上灯管。背光,指示灯正常吗?No:1)有开关信号,检查升压电路。2)无开关信号,检查主板
接上屏线,图像OK吗?NO:检查屏和主板
验证按键功能,各输出/输出口功能。
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