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6 进水维修

楼主(2011-06-19):
   HP 516 进水   进水的地方是IO SMSC  KBC1090-NU处   哎呀  刚刚开始是没有待机  刚刚好手头有一个前天刚刚换板的  HP4411S  的主板  IO也是这个    好   维修开始   先把进水的地方弄干净   但是IO 明显烧坏了    所以 在那个4411S那拆了下来  哎哟   也没有待机   查啊查  发现51125的一脚和六脚没有控制电压    检查1和6 是经过一个复合管到IO的  我开始怀疑是这个IO也有问题  刚刚好  今天又来了一台4411S   挨雷劈的   没有待机  哈哈   天助我也    这台雷劈的是网卡和IO坏了   但是还是修不了   为什么我知道4411S这个IO坏呢   因为我把我这边的这个IO换过去  待机就有了  所以 哈哈  这个IO是好的   这就好了   想了想没有理由啊   抱着试一试的心理  在网上下了个BIOS刷一下看看   哎哟  有效果哦   有时候开的了机了   哎呀  想了想为什么呢  回想一下  可能是刚刚太匆忙 IO没有焊好  加焊  OK  搞定   特发此贴  以示祝贺

网友:
哎呀  太匆忙  忘记把图拍下来了

网友:
有图片就更不错啊

网友:
加上图,你就上升一个等级了。

网友:
加图可升级加权限,看看来要多多发精帖!

网友:
没看懂一个具体的维修思路,怎么没有结合图纸来说呢?主要就是I/O坏了是不?不过进水怎么还会导致BIOS程序损坏呢?

网友:
51125 1角和6角没有开启信号吧,正常我记得是6v左右

网友:
是啊   1脚和6脚是没有开启信号      太专注了   忘记截图了    至于BIOS  为什么会损坏   我无法解析

网友:
1脚和6脚正常电压是多少呢、?0.9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