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格式化怎么用WINHEX恢复

楼主(2011-06-19):
u盘格式化怎么用WINHEX恢复,其它的方法请不要说,我只要用WINHEX来恢复,谢谢!

网友:
在这个论坛上有这些教程,你找找

网友:
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

网友:
这个问题真和不好用语言说清除,

网友:
这个我也想学啊,就是不会啊

网友:
我也不会,都想学。

网友:
你 可以用  winhex 里面的 快照 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