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BIOS待机有电压但无波形但是可以触发

楼主(2011-06-19):
请教个问题BIOS待机有电压但无波形但是可以触发 !电流到0.1A就不上了!请问如何下手

网友:
刷下BIOS吧
    正常是有波形的

网友:
差ec工作条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已经刷过了!哎!就是没有波形!不过就是可以触发!真奇怪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的ec是参与开机促发的

网友:
是啊,真的奇怪了,我也是跟楼主的疑惑一样的,BIOS没波形,它怎么能定义EC的脚位呢?那又怎么能开机呢?看楼主提供的图纸截图,,这板的BIOS应该是参与开机的啊。没波形,就证明BIOS还没有正常工作啊,郁闷了,哪位高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
先不用管波形问题,也可能你的波设置没弄好测不到,0.1电流好多电压都没有开出来,按上电时序查哪些电压没出来,哪些条件不满足,顺这思路往前查

网友:
有些问题万用表要比波好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