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12V问题

楼主(2011-06-19):
现象是不插12v能点亮,插12v,1秒自动断电。 12v和所有供电管D极相连 。  不上CPU,12V对地短路。请问这是怎么了?

网友:
典型的P4短路,先看是不管子穿啦,再看小的元件有问题没,管子坏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你不插12V可以点亮????我怎么看不明白啊??

网友:
查12V电路,看哪儿短路了!

网友:
是管子穿了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哪个地方有开路

网友:
要小心额 别把CPU烧了

网友:
可能有东西短路了   另外还有东西烧断了  保险之类 的  导致你插12V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