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5内存供电2.5V,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1-06-19):
主板板号是F81Se. 机器初测是插上可调电源大短路,拆机测19V短路。经判断是MAX8743和4914B,换上不短路了。插上电源,0.17电流偏大。手摸IOIT8502E,主供电PS51020.51020微热,换个料板上的,换了还是一样。刚好这几天下雨,心想有没有可能是打雷坏的。测网卡周边电容,阻值偏低,拆了,待机电流正常。通电测试正常电流跳变,接屏显示。心想可能是雷打坏的,主板各电压在测试一下。测到内存这边怎么电压是2.5,二代内存都是1.8V的。现在是机器是点亮,可这个2.5V电压,电脑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可能有些 分压电阻坏了!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
是某个管子坏了!

网友:
是不是量错了

网友:
可能是那个电阻坏了

网友:
其他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重点查内存供电旁路。

网友:
机器都可以正常点亮,还有点网卡芯片我没装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量错了,主板就不用修了。给点有意义的建议,谢谢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基地的高手出来看看呀。

网友:
求助了这么久,怎么没人来帮忙。

网友:
经过努力已经解决了。是15脚FB电压拉低造成的。一个小三极管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