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S-S3P主板断电这好像是通病

楼主(2011-06-19):
GA-M52S-S3P主板断电这好像是通病,这板子是网吧的,听网吧老板说他那里的主板好几台都这样,CPU温度70至90度,用会断电,我首先把散热搞好了,还是一样,我把集成的单桥加焊了下,还是一样,这板子做系统能勾进去但安装的时候就自动断电了,好几台都这样,今天来了个客户情况一样!!!!!求解啊!!!高手出来指点啊!!!!!!!!!!!一定是通病啊!!!!!!!!

网友:
根椐你说的情况就是散热的问题必须改善散热问题,请问你是怎么改善散热的,别说是上了点硅胶就算了,你最好给显卡和CPU风扇都换了,用好点的风扇。清下灰。

网友:
如果扇热  弄好了还是一样   那就考虑是桥坏 了   昨天刚修了一台AMD U的   南北集成

网友:
nvidia单桥的掉电,十片加焊能好九片。前提是你加焊的技术要过关。。。。

网友:
同意以上楼主的观点,加焊技术要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