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电源板

楼主(2011-06-19):
我这有一个液晶,是电源高压一体板,都烧的不成样了,想改了板上去,可是不知道怎么改,要注意什么地方,有什么信号要改上去,请高手指教

网友:
找到开关,亮度调节,地线,+5V,+12V,直接对应接上就好了。

网友:
楼主自己的维修才刚开始搞吧,电源板都拿给别人修。

网友:
要不买原装板  要不用通用电源 加高压板。

网友:
先把线都对应的接上就可以了,电源板一体的,把供电,高压开启信号,亮度调节,地线都对应的接到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得有两组电压输出的才好改,还得加个高压板

网友:
就那几根线,2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没 看明白  是  怎么接

网友:
根据驱动板需要的线,对应的连接就可以了,一般三根线就可以了GND、5V、ON\OFF。最主要的工作好像是安装固定。

网友:
要是自己的显示器呢,就找个师傅帮你看看。要是别人显示器的话,就直接换个电源板,网上30 一块,换好收他100.要是自己想学这们技术的话,就买本书好好看看,再结合实践,一个月后就能秒杀这中故障。。。。像2楼给你说的那么多,你能才板子上找到它们的分部吗?

网友:
这还要问啊???????

网友:
对应原板 把驱动板上的几根线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电源板,是12V 和5V输出的吧,12V是直接供 给高压板的,5V是直接供给主板的,我以前该5V,是重坏的主板上拆下来12V转5V的小板,然后把这个5V接在主板的供电输入点,同时不要忘了接地,12V就直接接在高压板上,高压板开关信号找好,接在主板上,

网友:
驱动板电压你不确定的话从5v开使试试

网友:
改高压板比较简单先买个通用的高压板   找供电 12V   开关3。3V  地线   接好就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