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不认电池

楼主(2011-06-19):
今修T30B不认电池故障,看了机子被别人修过ADP3806的外围电路都被动过,先不管它,把电池在好机冲好电
难后插上电池测量VR3 1脚电压有3.2V 在测量-EXTPWR 插外电为低电平,不插为高电平检测信号都正常
在测量Q10,5678有12V电压,一按电源就只有4V电压,后测量M2_DRV 为0.69 应该对,后只接把Q10 4脚接地开机都正常可能是Q10有问题换了后就正常了

网友:
你如果搞个图纸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不认电池和适配器一般情况都是那两个隔管坏了。

网友:
是 啊   那个管很容易坏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