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SG笔记本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06-19):
W7SG无显示,但听声音已进WINDOWS系统,外接无显示,请问如 何维修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先外接下,确定是不是屏坏了,如果外接是好的,那表明显卡没有问题,然后在点下屏灯管,灯管不亮的话是灯管坏了,亮的话那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不过笔记本显卡故障占大多数比例

网友:
这种故障显卡重做一般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