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分钟修华硕P5GPL-XSE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1-06-19):
今天收到一块华硕P5GPL-XSE主板不通电,于是先查看主板表面有无明显击穿元件,然后依次查看cpu供电场管有没有击穿,触发排针电压   cmos跳线    电池电压    32.768晶振电压,都正常,于是接上电源 测各处待机电压 都测了一下,都正常,然后短接ATX电源,用手依次触摸各个芯片及场效果,发现网卡芯片烫手,如下图

于是断电,用风枪将网卡芯片卸下,然后通电测试触发排针电压   cmos跳线    电池电压    32.768晶振电压,都正常,然后上CPU,内存,显卡然后接电,主板可以正常开机有显示,然后换上相同型号的网卡芯片,再次通电,发现一切正常。

网友:
好,非常快就确定了故障部位!

网友:
打雷坏的吧...我前几天也修到好几块....

网友:
想转正真不容易

网友:
呵呵,是啊,网卡确实,很容易坏,我也修到一块,可能是打雷,打的,可是拆下后,没有复位,后来又换了个io才好的!!

网友:
呵呵。我手上一块技嘉M61PME-S2主板。前年被雷P坏的。当时不会修,前些天拿出来修了下,桥和网卡坏了,当时也没管网卡,先把桥换了,发现不拆网卡居然一切OK,正常用了几天没任何问题,但是摸着网卡烫啊,感觉不爽,还是把网卡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正修的时候,见发烫的我都先吹下,

网友:
一般网卡短路的话插上ATX就会发烫的。

网友:
除了发烫  雷P了以后看看口有没有坏的   我记得有一个客户雷P了的本子拿来一看网卡坏掉换网卡还是不好使   后有换的口才OK的

网友:
有没有遇到网卡找不到,但最终没有修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