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电流反复跳变

楼主(2011-06-19):
有一台V3000-V3700的机子待机0.01,开机后直接跳到2.几后又跳到0,然后又跳到1.8,之后又跳到0,然后又是1.8左右,如此反复,测了下cpu的两个电感,一个是0.7,一个是0,cpu供电没出来,不上cpu电压跳到0.4左右又掉一次,之后停在0.4上不知是不是cpu供电芯片坏,还是还有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
Lz通过你上面量的电压说明CPU电压有问题,这个得具体来测量了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 也有可能是管子还有电感 LZ主要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在看看芯片的工作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工作条件肯定是正常的,只是没有电压,芯片一定是坏的,主要是考虑电流一下就跳到2.几,所以我怀疑可能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缺电照成的啊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今天有个Acer的本本和你的类似,不过是待机电路的问题,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7多然后再慢慢掉到0,并不是短路,查电路是待机5V下管驱动电压没有造成的,换供电芯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