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MS-7369的问题//

楼主(2011-06-19):
新手问个MS-7369的问题  库存的新板子 开机Q11(第二张图)就冒烟了  拆下电感 发现是后面短路  拆掉后面所有的电容  还是短路  请问是PCB短路吗 这电路还给桥供电吗 还是桥坏了??

网友:
这个最好先看下别的附近的元件有无短路的,还短的话,把桥取下来看是不桥短路了

网友:
电感后级得话,没有元件的话那桥的可能性最大,还有是0欧吗,有的阻值有几欧也是正常的,这个要注意

网友:
能拆的都拆了  电感后面阻值20欧  刚学维修 还没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