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机器开机跑到0.40 就掉电

楼主(2011-06-19):
在线等待 DELL  D600 开机掉电
待机电压正常  电流跑到0.40就掉电了
在线等待

网友:
应该后面有短路了,细查下看什么地方短路啦,你这是空板还是上U的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下应该加U了

网友:
面板上不是有三个指示灯吗 你看都是哪个灯亮啊  中间或后2个灯闪就是不过内存 内存槽容易虚汗 三个灯闪就是网卡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