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D945PLNM声卡问题,请高手出招

楼主(2011-06-19):
一英特尔D945PLNM主板,前置必须插上耳机后置才会响,拔掉耳机后置就没声音了,换了好几个声卡驱动,系统都不行,请高手指点
主板

网友:
功放芯片,声卡芯片

网友:
先看下跳线是否对的,然后看下设置

网友:
跳线是对的,那个是IDTaudio控制面板我不会调

网友:
这一般都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查查资料在面板上调调

网友:
我怎么没听懂呢

网友: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说下你怎么弄好的? 是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在音效管理器里面调!

网友:
楼主搞定也不说说是怎么搞定的,让大家开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