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卡花屏维修思路

楼主(2011-06-19):
求显卡花屏维修思路  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先看供电稳定不,然后就是GPU或显存了,先做下,不行的话估计芯片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怎么不说明是什么型号显卡,一般情况下加焊
一遍就正常

网友:
一般都是看供电 加焊GPU了  不行就叫客户换了啊   当然太贵的话你就得再考虑了

网友(点评):
很多人修显卡都是供电跟加焊,很少换现存的

网友:
千万不要动不动就加焊呦. 坚持先"软"后"硬"的原则.

网友:
先看供电。正常的话加焊一遍主芯片。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显存了

网友:
看情况来定什么维修方法!先软后硬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