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自动关机

楼主(2011-06-19):
客户拿来一清华同方笔记本,开始一通电断电,拆开后,做了清洁放了电,能点亮,就装好,

装好后一进系统就自动关机了。摸散热器,非常风扇烫手 改成常转后,还是非常烫手用不了两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求高手解答!!!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散热的问题 不过有时候也有其他的问题 我以前弄过一台海尔的 也是很快就自动关机了 后来测试把散热的问题排除了 结果做了南桥 所以先先排除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散热器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