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9):
lenovo 一体板上的高压包 能用三星TM系列代换吗
三星
Lenovo

网友:
FBT型号是否相同?脚位排列是否一样?否则代换困难。

网友:
是液晶, 还是CRT?
如果是液晶. 要看高压包的引脚, 线圈匝数是否接近.

网友:
高压包坏的,一般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脚是相同,换了不行 最后换通用高压条解决

网友:
发错地方。 这是CRT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