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不了电

楼主(2011-06-19):
今天早否快一天了,刚插上电源时显示在充电,过了一会就不动了,一直显示59%,又冲不进去点,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说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可以测试下看看到底是电池还是充放电路

网友:
请问下,怎么试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下怎么试不?

网友:
换电池芯吧,电芯坏了!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呗。。再不行再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充电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软件方面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你想测试是电池问题还是充放电路问题的话,把电池装在电池座上面,电源适配器也插在机器上,然后去测试电池座的正极的电压,如果电压小于或者等于电池本身的电压,那么就是充放电电路的问题,如果大于,那就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是主板供电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