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10没有CPU_VCORE电压的。

楼主(2011-06-19):
接到板后,目检了一下,没有发现维修的痕迹,一修板,新板来的,呵呵。插上数码卡,开机,发现不跑玛,检测各组的VCC,VCC_DDR1.8V正常,V_1P5_MCH正常,V_FSB_VTT也正常,到VCCP的时候,没有此电压,查看它的供电场管的D极有12V电压,G极无驱动控制信号输入
这时查UP6206的34 35 36 37PIN均无驱动控制信号输出,
查18有5V输入, 28 33PIN都有12V电压输入,VID有高低电位组合,

查3PIN时,发现时一低电位,没有1.09V的电压,要想3PIN为高电位,而Q2处于截止状态的,查VID_pg信号的来源查VID_gd输入的信号为高,汗!!晕死了,还的要继续,
跟线路查,

VID_gd信号时是有v_fsb_vtt信号产生的,查到R102一端有1.2V电压,一端无电压,更换R102后Q2还是高电位,在这里我犯了一个糊涂,就是没有去查Q14,把Q14取下测量,阻值为0,更换Q14后,UP6206的 EN为1.09V电压,重开机顺利点亮了。此板修复。文中有步对的方请大家指点一下哈,第一次发带图的贴,谢谢(华与手 老师)是他教我怎么算电压的,呵呵!!

网友: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不错啊看来你摸到 门道了 祝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