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06-19):
今天拿到一块七彩虹g31的板子。。。。上电一看诊断卡复位常亮。。。。 即然常亮,就按供电。时钟。复位来修吧。。测试结果 ,全板供电已经有。。。。时钟....跳过。。。因为很少修到时钟问题。。查复位,没有??????。pci 也没,ide也没..cpu都正常。。。就时钟不正常????,哦忘记了。。。时钟没有测过。。。于是测了一下pci 时钟也没有。。。怪了。。pci都没。。。测14.318晶振电压,也没。。。。,抽晶振。。电容。也没有。。。ic坏了???找了一下料板。。没有到找相同ic代换。也没有pdf。。唉,放到哪里吧。。。。晚上,跟朋友把我的测式结果讲了一下...说得查一下ic条件,一般都有电感到三极管...,仔细想了一下,记得分频供电滤波电容测了没有供电。。。ic主供电倒没有找到,。。想了想,ics应该没有哪么容易坏。。。第二天,又去跑线测了一下。。。从一个0欧电感出来。。。然后跑线跑跑。。。。到两个三极管上电一测有3.3v??怎么经过这个电感就没有了?? 上面还是标有0欧?  难道开路了?  用表笔记掊了一下。。。我汗,字都不见了。。换掉,电压上来。。。开机。。。跑码了。。。。怎么档c1...e0?????  取下内存。。一样。。。测试 1.96v  3.3v 0.9 v 0.3v 都正常,内存主供电问了一下同事,说不高。。。刚好旁边还有一个u e4400 上上去,过了内存了??  不是吧。。。难道这个板还挑u  还是bios ?? 这块在我起无在官网下载刷了bios  ,在基地搜了一下,说刷bios  好,我刷一下,不行。。。bios上上去发烫,。。。汗,上反了???。干紧掉头。。。。。南北桥起先后都加焊过。。。哈哈。。。。。到最后,只有叫同行换个高端的u上去........至此维修结束。。。唉,弯路走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