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贴还不能转正,那就没办法了,发现修高压部分的新方法

楼主(2011-06-19):
今天接到一台ACER 1981WBD  开机测亮一下马上灭,这样的问题平时修的多,高压或灯管,开机,无电容鼓包,5V,12V匀正常,无跳变,开机,亮一下就灭,指示灯还是亮蓝色的,说明驱动板这边是好的,高压或灯管问题,先测了下高压包,无问题,说明是高压电路的事,高压芯片是TL494C,查图,第三脚为高压反馈脚,当反馈电压从0.5V变化到3.5时,输出的脉冲宽度从被死区确定的最大导通百分比时间中下降到零,于是开机测,亮一瞬间低于3V,随后达到4.5V,马上灭,说明是反馈电路的事,查了下TL494C的保护脚,1和16脚对地短接

,接好线测机,很快发现主板有点开始冒烟,断电,没发现哪有明显坏,再电,又一次冒烟了,这下一看发现高压包边上一个无极性C烧黑。

换后,

折除去保护接的线,测机,OK,看来以后修这类不好找的问题可以通过烧板的方法查。发这篇文章只希望版主能给我转下正,能给我多加点分最好,看到有很多资料没分下很无奈啊。

网友:
悲剧的地方

网友:
楼主 能否告知下   这个电容在板上 是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个输出电容,一端接灯管。也叫正弦化电容。

网友:
确实修的还可以。其实这种问题可以一开始就去保护的。在查反馈脚的电压、这个高压陶瓷电容是灯管反馈回芯片的。

网友:
终于投入党的怀抱了

网友:
很多时候,高压保护是灯管老化, 我做过实验,如果遇到高压保护,可以点一根新灯管去看看,绝对不会保护了。呵呵。

网友:
我晕,这样修好就是撞大运,输出电容击穿,肯定工作电流非常大,班上的mos管还有供电保险再试机工程中,不加回路限流,应该立即就挂掉

网友:
我正在修一台和你这样一样的故障,但是是问题老是烧4606的芯片,用一个多小时就烧了,4606的芯片发热很严重,用示波器看了波形图,都是正常的,没办法修下去了,那位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种维修方法很危险啊。。。感觉像是撞大运

网友:
维修 这种事不好说 说白了 就是在不搞坏件的前提下撞大运

网友:
个人感觉这种维修方法很危险

网友:
高压包有没有问题好测出来吗,你是怎么测的哪

网友:
这方法估计没有多少人敢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给加点分,哪天我教你怎么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早就试过了

网友:
看见楼主发的这个修高压板的贴子,想起来了昨天我修的工控机的显示屏,也是高压板坏掉了, 和楼主的方法
差不多了, 也是用烧板的方才找修好

不多说了, 上图
故障: 黑屏

2.主板

网友:
高板板烧成这个样子了

检查发现: 保险电阻(就是图中我用焊锡丝short的那个位置), 功率对管, 电源管全部击穿, 全部更换后加电

听到高压变压器有低频叫声, 正常是没有的, 同时屏显在闪烁, 断电手摸刚换上的元件, 都在发热,  烧吧, 没理它,
烧了不到1分钏, 发现问题了

网友:
原来是高压驱动后级的供电电感短路了,  看看引脚底部就知道了,

拆开重绕, 上机, 检查换上的元件OK

网友:
上电,OK , 试机1下午,正常

因为是工厂用的, 显示的页面做了点上手脚, 不燃厂家说我泄密.  最后的页面是用专用编程软件编出来的.

即使你修好了硬件,也只是个空的文本显示器,

如果觉得我写的还行的, 看得过去的,就请各位给我加点分, 啊,我忘了, 我这个贴应该发在  宇光版主那个版块,

不好意思.  版主,看贴一时兴起,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