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A

楼主(2011-06-19):
昭阳E43A的机子不上CPU和内存,接可调电源待机0.006A,开机电流迅速升高至1.8A左右,持续大约5秒钟掉电,在这种状态下测各单元供电电压均正常,只有CPU供电测得为1.5V,感觉有点异常,不知该机的设计就是如此呢?还是。。。。         经过一番测量,并未发现其他状况,于是装上CPU和内存通电开机,电流上到0.8A却不走了,此时测各项供电还是如此。郁闷之极,第一次看到无短路情况下不上CPU内存,电流竟达2A,同样也是第一次看到CPU供电高至1.5V,实在郁闷!不知各位朋友有没见到这样的状况,这些状况到底是异常还是正常????兄弟在此请教各位,望能指点迷津!!拜谢!!!!

网友:
AMD的 1.几V   正常 INTEL的    0.9V  左右      楼主 待机是写错了  还是 怎么了       待机太小了     你查下 各个高端门的控制级  和S级  有无直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过了,场管都正常!待机状态下电流确实是0.006A,且3V,5V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