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好多 问题

楼主(2011-06-19):
一台 V3000 机器
通电开机  电流看上去好象可以显示了 (1.15A左右) 可就是不显了
同时发现一个问题 电流在不断的往上涨 每次就涨0.01 这样慢慢涨 并且不停的涨
我没敢断续  北桥换过 显卡重置过 南桥加过
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还有一台 DV1000  的机器也是这样  不一样的是这个机是集显
但电流也是这样  请高手出来分析一下
小弟在线等!!!
谢谢!!!

网友:
按FF修吧

网友:
V3000这个是显卡的通病、你先用热风吹显卡正中的晶体多吹下~是因为里面内部的线断列 你用热风把它吹回去,

网友:
温度高了才会长,不显加焊下桥,通病

网友:
楼主得换个cpu试下,然后刷下bios,还不行的话,考虑是显卡本身坏了

网友:
上述方面都试过了  看来只有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