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笔记本电流0.297A

楼主(2011-06-19):
一台新蓝笔记本插上电源适配器待机电流为0.025A 过10秒钟后掉到0.014A 感觉不怎么正常  能触发电流到0.27A卡住 电流上不去.测各个电感的基本电压都正常产生 测量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为3.3V也正常. 没发现主板有腐蚀掉件等问题 求助 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按上电失序查吧~感觉连接CPU的那关都还没检测就被卡了

网友:
0.27A每个电都出来啦??是上拉U吗?是上网本吗?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路的问题,0.27的电流其他电压不可能出来的,楼主搞错了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热心朋友 机器已经修好 是BGA封装的板载CPU虚焊了 在没有加焊前电压为0.9v  加焊后电压为1.15V 测试可以点亮显示器  是因为CPU 没有完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