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高手分析一个电路图

楼主(2011-06-19):
一、银河 银星-280B ATX电源辅助电路(见图1)
  整流后的300V直流电压,经限流电阻R72、启动电阻R76、T3推动变压器一次绕组L1分别加至Q15振荡管b、c极,Q15导通。反馈绕组L2感应电势,经正反馈回路C44、R74加至Q15b极,加速Q15导通。T3二次绕组L3、L4感应电势上负下正,整流管BD5、BD6截止。随着C44充电电压的上升,注入Q15的基极电流越来越少,Q15退出饱和而进入放大状态,L1绕组的振荡电流减小,由于电感线圈中的电流不能跃变,L1绕组感应电势反相,L2绕组的反相感应电势经R70、C41、D41回路向C41充电,C41正极接地,负极负电位,使ZD3、D30导通,Q15基极被迅速拉至负电位,Q15截止。T3二次绕组L3、L4感应电势上正下负,BD5、BD6整流二极管输出两路直流电源,其中+5VSB是主机唤醒ATX电源受控启动的工作电压,若该电压异常,当采用键盘、鼠标、网络远程方式开机或按下机箱面板启动按钮时,ATX电源无法受控启动输出多路直流稳压电源。截止期间,C44电压经R74、L2绕组放电,随着C44放电电压的下降,Q15基极电位回升,一旦大于0.7V,Q15再次导通。导通期间,C41经R70放电,若C41放电回路时间常数远大于Q15的振荡周期时,最终在Q15基极形成正向导通0.7V,反向截止负偏压的电位,减小Q15关断损耗,D30、ZD3组成基极负偏压截止电路。R77、C42为阻容吸收回路,抑制吸收Q15截止时集电极产生的尖峰谐振脉冲
   上面是张先生的贴子,小弟是新手,最近刚研究电源,有一点不明白,希望大家指教。 既然振荡管Q15是因为C41上的负压经D30,ZD3加到B极而截止。那为什么C44经L2,R74放电,Q15的B极电位就会慢慢上升,然后再次启动呢? C41上的负压不还在Q15的B极吗?

网友: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虽然C41是﹣电压但是它与R70相并联,并且C41容量比较小,通过R70很快就释放掉了,这个时候电路又回到了初始状态,进行下一轮的震荡。周而复始。。。

网友:
其实在“L2绕组的反相感应电势经R70、C41、D41回路向C41充电,C41正极接地,负极负电位,”的同时L2的反相电势也经由R78、R74向C44反向充电,使C44原来的左正右负电位变为左负右正了。在此电源的分析中,最迷茫的是当C41充电到一定程度时使Q15截止的转变过程,大部分书本都是一概而过,说法不一,使初学者不好理解。最易懂的说法是:当C41被充到一定电压值时,原来的300伏经R72、R76、R78与Q15的发射结并联到“地”的回路变成了300伏经R72、R76、ZD3、D30、C41到“地”。也就是R78跟Q15的发射结的电流被充有电压的C41给分流了,此时Q15的发射结没有电流通过而截止。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开关管达到雪崩饱和状态时。。它的集电极电流不在增大。。根据楞次定律。。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就会下正上负。。。。

网友:
打错了。。应该是上正下负了。。。楞次定律是这样说的。。。感应电流的磁场总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

网友:
C41其实在这个电路里其实是个定时电容。。它和电阻r70决定了这个电源的振荡频率。。。

网友:
在这里要知道1N4148压降是0.7V左右,ZD3是6.2V的隐压管!所以D30+ZD3导通要0.7+6.2=6.9V,当L2上正下负的时候,C41冲电,当C41两端的电压冲到6.9V时,D30和ZD3导通,这时Q15是截止的,300V电压经R76-ZD3-D30-C41负冲电,这样,C41两端很快就降到6.9V以下,D30和ZD3截止,330V电压只能通过R76-Q15的B-E极到地,当Q15B极升到0.7V时,Q15又开始了新一轮导通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理解了。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电容上的电都是暂时的,给这两个电容充电的线圈产生的电压还是暂时性的。楼主说电容上不是有电的吗,但这个电一会就通过放电而所剩无几了。而启动电阻上的电不是临时的,这个电把电容上的电“中和”掉以后,还继续加在开关管基极上,所以开关管会再次导通。个人意见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