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A,按开机键不触发;按MOVO按键可以开机

楼主(2011-06-19):
此机大修过
换过显卡7300,IO
加焊IO以后,开机按键就起作用
用一会,开机按键就不管用了;诡异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IO不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找个换下试下

网友C:
IO附近电容 电阻,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附近电容 电阻,仔细看

仔细看了,均无发现异常
还是加焊以后,好一小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找个换下试下

还是加焊以后,好一小会

为什么要换IO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觉得可能性比较大,io不良

网友:
碰到过休眠开关坏了,出现这故障。

网友:
你可以把IO周围用洗板水洗洗!  洗范围大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