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1s闪灯闪5下

楼主(2011-06-19):
HP6531S待机00.24     2修板 开机电流跳到098闪灯散热器不上电流跳变看是亮了但没有亮掉电显卡做过刷过BIOS CPU换过不行。开机量不少电压请师父们说说思路谢谢了

网友:
看电流还是显卡没过,不行就重植吧,前段搞了一个HP的也是修过几次的,加焊不行,重植OK了

网友:
拆下  重做看看    期待  最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