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本的系统问题

楼主(2011-06-19):
刚买的DELL笔记本,系统是64位正版WIN7家庭普通版,内存2G,现在刚开机用优化大师查看内存使用率,居然达到将近50%,如果看电影或者QQ,使用率会更高,个人怀疑是中蠕虫病毒或者开机启动项太多需要优化?!于是昨天将系统重新恢复到出厂设置,本以为问题可以解决,,但是事实依旧。莫非是硬件出了问题??!!请各位同行大师指点。。。。

网友:
用的64位的,我建议用32位的试下,看还是一样吗

网友:
WIN7的系统本来就很占内存,没有2G的内存根本就用不了WIN7,占用50%的内存有什么可奇怪的啊,你可以把一些华而不实的桌面小程序都关掉,占用内存会少一些

网友:
WIN7的系统本来就很占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了

网友:
2G内存占50%正常现象,楼主多虑了

网友:
正常的,,WIN7本来就很点内存

网友:
2G内存使用率达到50%不奇怪

网友:
不奇怪 我也是占用47%

网友:
各位讲解的很详细了 我也就不多说了 WEN7 却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