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笔记本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1-06-19):
笔记本 用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   用电池也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 上了电池在插上适配器后 适配器的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貌似短路),取下适配器插上维修用的直流电源  简直就是短路(调的6A)。这个本本是收的 收到就是这个故障 。取电池插上电源测量本本的电池接口电压 居然等于电源电压19V ,拆机检查一稳压管坏,换后测电池脚电源8.4V 正常了 上电池后 充电还是短路 。取下电池用直流电源直接给电池充电 电压调到8.4V 还是短路保护(我用的是1A就保护的小电源)此时的电池还有7.3V 的电压       请问这个究竟是电池还是本本的问题 请详细赐教 谢谢

网友:
电池保护隔离 短路了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现象都没描述清楚,你换个电池一试就知道

网友:
没有这个电池啊  换了电芯的 不行。这个本本的电芯是两个4.2V的手机电池窜起来的) 我修本本很菜  我想在想知道 电池充电时正常的情况下有多大的电流(只是充电的电流)?

网友:
2楼大哥 详细解释一下 我很菜 你的意思是电池还是本本问题?

网友:
开始应该是本的问题,按你说的电池充电口19V,有可能电池芯损坏了,这么高的电压加在电池上会让电池短路坏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充电口19V  我换了MOS管后电压就正常了8.4V    电芯我也换过了(里面是两个4.2V的手机电池窜起来的)  现在还是充电短路啊      这个电池也买不到 山寨的苹果上网本。  我用可调直流电源直接给电池充电吧 ,当电池电压为7.5V时 直流电源调8.4V 给他充电 就会短路,但调成8.0V给他充电就不会短路。 应该是电池问题是不是? 是电池上的芯片坏了吗?

网友:
电池芯的问题,电池上的芯片应该只是生产商的信息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