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二极管型号,参数,或者代换的型号都行

楼主(2011-06-19):
今天下午接一张那种半人高的复印机的高压板,现以查明是两只二极管坏,但没标什么型号
,只在那二极管上用绿色标住有DCL三个字母。白度上也没找到什么型号或者参数之内的。
希望有知道的说一声。该二极管是黑色的,但负极是绿色的,在上面标主的字母也是绿色的
因是那种很高档的复印机,在没参数的情况下不敢胡乱用别的元件代换,怕搞出人为故障,
到时就只有哭的份了

网友:
得上网查下,这个不能瞎代换的,要不然故障扩大了就不好弄啦

网友:
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只有自己顺着查找该二极管前、后接的元件加以判断了。如果与高压线圈有联系,那就是高压整流二极管了。

网友:
回楼上的热心朋友,可惜没相机,要不照个相出来就好了,那电路和一般高压电路不太一样

网友:
这种高压整流管一般有个别名。。叫高压硅堆。。。

网友:
你找个CRT的坏显示器。。把高压包取下来。。。把里面的高压硅堆取出来代用就是了。。。不过是好几个串联的。。。。

网友:
回楼上的,他今天说不修已经拿走了,可惜我都已经找到问题了

网友:
什么问题啊,说来分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2次没搞定,这次是有两块同样的板对比才修好。。
就是坏了三个这样的二极管,淘宝上有 16KV高压二极管硅粒子/硅堆/整流管
附图,负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