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6-19):
前段时间给自己家里装了几个监控摄像头,配套的是八路监控卡,无意间发现一个奇怪又危险的问题,监控探头的两路线(信号和电源)的接头都有电,而且不是静电,是220V的电,纠结啊,这电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一次遇到!

网友(点评):
看你是不是线接错了,或者是线露了出来

网友:
不会把,这不对,要是220V那我们操作的时候不就有危险啊,是不线打在一起了,在说要是真在一起的,那有可能会烧东西啊

网友:
感应电呀!这都不知道!没事的!电不死人!

网友(点评):
感应电能有220V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感应电没那么强烈。

网友:
要不你接个灯炮上去看亮不亮!

网友:
串线了吧,或者摄像头里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感应电吧! 信号线真有220V 的电  估计你这摄像头 早就遭洗白了

网友:
你是不是电源线和信号线紧挨着,然后用电笔测试有电?那个是感应电。

网友:
信号线有220的电压?哪你的机子早就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感应电,可能电击强了点,自己太敏感拉。谢谢了

网友:
信号线隔离试试

网友:
嗯 有可能是感应的问题

网友:
根本不可以能
这样监控卡就烧了   你是不是搞错了啊

网友:
在查下  220V的  线你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
请确认电压

网友:
机箱接地可靠吗接地一般就没事

网友:
有电不代表就是220V,

网友:
摄像头还有图像吗?不会是你的表有问题吧?

网友(2011-07-22):
是不是电笔的问题。要是摄像头220 必冒烟

网友:
感应电无疑,天热出汗多,感应就强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