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6p m2+,芯片组过高!请高手帮我下!

楼主(2011-06-19):
   我有个客户有台机子,里面的mcp6p m2+用软件测温度过高(QQ电脑管家测CPU44度,主板82度37度硬盘37度    鲁大师测CPU42度硬盘37度主板测不到 驱动人生CPU40度硬盘40度主板测不到),可是用手摸CPU又没怎么高,芯片组很高可是放了个风扇温度还是没下来。不知道这样的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先把散热改装下,还有部分主板桥温度本就有点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芯片组上,放了个风扇,可是进QQ电脑管家里,,主板的温度还是83度。。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个软件测试也是一样的温度吗?

网友:
正常的!我新装的机器GA-N68的桥手都放不上去!
你可以加点导热汁上去!

网友:
用手摸一下桥的散热片会烫否?不烫的话不用理会。。。可能是主板的热敏电阻或者io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