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80A,不跑码求助!!顺便求BIOS!

楼主(2011-06-19):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天逸80A,
915+ICH6+ATI独显。
板号:LA-3041
同行说给别人修过,本来的故障是不上电,现在能开机了没显示。插电源,电流上到0.8后不动了。打了下内存的排阻波波,发现平的,内存都没到,没跑码的机器难搞。拆机,各项供电都正常,上假负载,CPU复位正常,时钟有电压,顺便打了下AD线的对地 也正常。打了BIOS的波波正常。LPC_LFRAME#无下拉跳变。LPC的各项对地阻值正常。郁闷了,再量了下显卡的16对耦合电容阻值,还是正常。ADS#信号找不到测试点。没辙,蛮搞,直接换北桥,还是一样。南桥?也换了算了,NND还是一样。EC?既然SB NB都换了 不差你了,换了,崩溃了,还是一样.好了。拆点东西吧。网卡,PC卡槽芯片拆掉。还是一样。郁闷了,没办法了!
各位高手们给点点提示啊,感激不尽~~~~~~~~~~~~~
COMP0-COMP3就是你们说的补偿,这个多少算正常,我测了没电压~
TEST 1.05V
GTLREF 0.7v
North-Bridge H_VREF  0.7v

网友:
你都什么都试了,就剩下bios,再不行了,是不是有什么忽视掉的,换cpu试下没

网友:
0.8左右应该到显卡了吧,应该先搞显卡再弄桥的,本上显卡的问题多

网友:
CPU 换过了的啊!内存都没到啊,怎么会到显卡.BIOS没找到 所以 求BIOS啊

网友:
南北桥,EC都做了,不差显卡吧?做一下试试

网友:
遇到HP 0.83 刷BIOS 好了。

网友:
谁帮下啊 !!!!

网友:
BIOS也刷过了 还是一样 哎 崩溃了!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估计上家 在哪里做了故障!这样的二修机器真难修!

网友:
问题找到了,果然是上家搞得鬼。在内存槽下隔断了10条南北桥之间的线,补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