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JM7 掉电维修

楼主(2011-06-19):
DELL JM7掉电维修 机器型号不记得了。
二修机,本来是显卡问题,让人家做了显卡后开机掉电。拆机检测发现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是MAX8786,测各脚位信号正常,只有35PIN  VR_ON信号为低,这个信号正常应该为高,EC发过来的IMVP_VR_ON,CPU 电压开启信号。
实测ECCPU供电芯片无断线,此时断定为EC未发出。EC要正常发出IMVP_VR_ON,必须收到所有RUN电压的PWROK信号,量测这个信号为低。
此机量测量1.5V 1.05V 2.5V PWROK均正常,+5V检测正常,+33V检测正常,在+18V检测电路中发现D26掉件,导致Q19导通,拉低了整个PWROK信号。补件后此机OK
以下图为例,分析一下+33V检测电路原理,正常待机时Q66是导通的,根据二极管效应,在Q64的基极会有大约26V的电压,电阻R454和电阻R459分压,在R459两端产生大约248V的电压,同时对电容C637充电,开机后,33V RUN电压产生,经过D26会有一定的压降,但由于待机时电容C637已经充满电,在Q66的基极产生不小于33V的电压,Q64截止,Q68基极电压为低,Q68截止,+33V检测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次发技术帖,不会操作。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楼主很细心

网友:
楼主修机是不是蛮牛啊

网友:
思路台清晰了,每一步的上一级信号都很了解,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