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A主板CPU-isl6312芯片36脚没12V供电怎么办

楼主(2011-06-19):
昂达G31A主板CPU-isl6312芯片36脚没12V供电怎么处理?更换了新芯片还是一样!是不是I/O供的12V没过来,是不是I/O坏了!

网友(点评):
是P412V供过来的,不是线路有问题就是电源芯片拉低了

网友:
12V应该是从P4接口12V过来的,看中途是不断线了

网友:
看p4的供电啊。1基本 问

网友:
IO什么时候有供电的功能了。。。。

网友:
6312的36脚应该是EN信号啊,怎么成供电了?查前面的供电是否正常,看此EN是如何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