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一块160G的并口硬盘无法分区。还有低格。

楼主(2011-06-19):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了mhdd。还有数据源检测都没问题。然后用dm,一键四区。 DISKGEN都没分成功。都是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有什么新的思路没uy

网友:
最好把盘低格下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是版的问题

网友:
一般嗾使硬盘驱动那块的问题

网友:
板---固件----坏道,一个个检测试下

网友(2011-08-07):
你试试DOS下用FDISK分区

网友:
楼主不会是用的主板有问题吧  电脑主板有硬盘数据保护功能

网友:
对啊,有防护功能的,你去bios看看有没有啊?我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