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6-19):
IBM X40  故障是 待机0.01  无3VSW 3M 5M 1.5M  。 后检测发现3VSW  短路, 东芝芯片本体坏掉。 更换东芝芯片后,待机0.01  3VSW 正常, 无3M5M1.5M  。 就随意触发一下,可以触发上电。电流到0.28A 不动了。 也不掉电。  3M 5M 电压出来了,主板其他大电感一个电压都没。
觉得奇怪。 后用直装电池触发,上电, 主板大电感电压全部出来, 5秒后掉电。。
求解!

网友:
一点都不怪。IBM的机。一个电压不正常就会掉电。保险断一个,温控,等都会引起掉电。。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