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 开机1长4短两短报警

楼主(2011-06-19):
联想S10  开机1长4短两短报警,经测试内存 CK1 CK0 电压跳变 ,判断应该是北桥问题,明天准备换订一个北桥换上,
有同行遇见类似问题没有,给个建议

网友:
桥回来了,换上后。一不小心LENOVO画面就出来了,呵呵

网友:
一不小心就好了哈--!

网友:
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啊,主要是修之前找几个条件判断一下,不是盲目的去杀北桥就好!

网友:
加焊下就能好

网友:
你先用风枪吹下  加热下试试

网友:
一不小心好了,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