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戴尔液晶电源板问题很让我想不通。

楼主(2011-06-19):
今天修一台17戴尔的液晶显示器,故障为亮一下灯管就灭.心想肯定是电源高压部分的问题.拆开一看.是明基的电源板.果然,是高压部分的元器件烧了.很明显烧糊了高压部分的降压管和几个三极管.还有一路的升压管(C5707)也击穿了.那几个管子烧得都看不到型号了.而且修好高压部分也可能会不稳定,直接改高压条.当然,先试下4根灯管是不是好的.用测试四灯高压条点亮灯管,能很清晰的看到图像了.立刻开始改高压.先把12V断掉.(冷地到高压部分有个保险.我把这个保险给断了.肯定没断错的,FSB是用5VFSB的,)然后飞3根线到新的高压板上面.12V.地.开启信号也接对了.我当时也没试就马上接上驱动板和屏.一通电,指示灯亮了.但是灯管没亮起来.以为线没接好.仔细看了下.没接错啊.还换了个新高压板.还是这样.测开启信号也有跳变.量12V输出20V.5V输出正常.马上断电.在裸板测量12V和5V.分别是15.5V和5V.也算正常.不接高压条.接上驱动板.12V就变成20V了.心想驱动板肯定坏了.但是外接灯管.能看到清晰图像.说明.驱动板和屏是没问题的.换了个电源板去试下.一切正常.就想到是电源板的问题,是不是我断错12V了.想验证下.用这块电源板带个其他负载.又正常了.输出13V和5V.实在搞不懂到底是原因导致成这样的?谁修过这种情况的告诉下我啊.

网友:
我修过,用通用的高压版不行,正好有个三星原装的独立四灯的高压板,换上去就OK。

网友:
是有点奇怪。。。。

网友:
换个高压试下吧

网友:
电源板 和 驱动板 之间 有反馈电路,,,当灯管没有工作的时候,,驱动板 会认为 高压部分电压不够,,默认增加他的功率,,应该是 反馈电路 你没有断

网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空载时电源偏高,个别机器会从12V升到26V。通用高压板是可以用的,只是ON/OFF和ADJ信号没有接对。

网友:
有些机器,只接ON/OFF是不行的,把ADJ也得接上,才可以。试一下吧

网友:
可能是供电电路断错地方了   一般把高压 变压器 和开关管坼了就行。

网友:
换不如修!

网友:
应该是是你没有接

网友(2011-07-31):
负载可以亮灯管不能亮  是不是有根灯管是坏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有的机器必须要ADJ  没ADJ 高压板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啊

网友:
你是说12V 5V输出然后给光耦的反馈吗?那个不能断的吧?没反馈纠保护了啊

网友:
开启信号和亮度控制信号我都接上的了。这两个肯定没错。上面都有标的。我还调反过来试过的.

网友:
说的都有道理,关键一点是你的问题,你将以上各帖的提示都排除,那么的话就一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