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华擎P4i45GV不上电艰难修复记

楼主(2011-06-19):
一块华擎P4i45GV主板,845GV+ICH4芯片组,IO为华邦W83627HF-AW,故障现象为不上电.
测开机条件:
PCI A14 3.3V正常
跳帽VBAT 3V正常
32.768K晶振两脚有压差(没波波)
开机排针处有5V待机电压
测IO68脚有5V,开机触发瞬间有跳变,67脚有3.3V
因为前面都正常了,RSMRST#比较难找,就没测.分析到既然不上电,肯定是开机的条件没满足,于是二话不说,先把32.768K晶振和揩振电容一并换了.接上后触发,发现能正常点亮了,上U进系统一切正常.

本以为故障应该修复,于是放到了一边.过了几天打算拿出来卖掉,再上电发现竟然又不能上电了!!
二话不说,再测吧,照旧一切条件都满足,可死活就是不上电,无意中在带电状态下用红表在晶振的揩振电容上一碰,竟然就点亮了!上U再进系统,烤机两小时,还是一切正常!
为了安全起见,换了个全新的32.768,再从坏板上拆了两个揩振电容,换掉!
交客户使用!

本以为事情应该完满解决的了!不想头大的事情又来了:几天后客户又回来了,还是老故障,不上电!
@#%$#,心里暗暗骂了几句老天.
再测吧,照旧所有条件都满足.不过这次在带电状态下拿笔怎么点都死活不上电了,再换晶振,揩振电容,不行!直接换IO,还是不行!@#$#%(此处省略脏话数句).

放一边几天,等心情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了下:既然能通电的状态下一切使用正常,那说明至少主板的主要功能还是正常的,问题就出在开机电路了.其它的开机电路元件都换过了,那就剩下南桥了!
于是二话不说,放BGA上加焊,,,冷却,,,,上电,,,不行!.....
拆下想重植,,,看见BGA旁有前阵子从坏板上拆下来的南桥,型号一样,就偷懒把它装在了主板上,,,上BGA,,,加焊....冷却.....上电,,,,,还是不行!
想想有可能是这个新换上的桥有问题,再把原板上的桥重新植了球,,,再上BGA,,,加焊...冷却,,,,,,上电,,,OH~YEAH!终于顺利上电,,跑码,正常进系统!

终于以为正常了!可是无意中却发现上电半小时后CPU附近的场管和电容均发热剧烈,剧烈到烫手的地步!可是却可以正常使用!不解!!!因为客户上的是CD2.13G,再换回我试机用的C4 2.4G,附近的场管温度却又正常了,上机烤两小时也不见温度有高到多少!于是用我的C4 2.4换了客户的CD2.13

至此此板才算正常修复!
只是依然搞不懂为什么上CD就会发热这么利害呢?

网友:
我有过这样的问题,故障现象是平均开关触发20次,能开机一次,切开机后就亮机。IO换过,故障依旧,南桥换过,故障依旧。。虽然没像楼主换新桥,但我确定原来的桥一顶是好的,因为我把此桥上别的雷击板上正常。。。。。。。。。。。。能解决的回复我,我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早就该想到干南桥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遇到这样的板子真的麻烦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