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PL-A点不亮?

楼主(2011-06-19):
经过好多天的努力奋斗,终于使得ECS 945PL-A这块主板跑马了,可是跑马检测卡显示为D1 然后就是不往下走了,还有复位灯常亮。还有那就是发现主板ATX24针脚的第八针脚测其对地阻值时测得其值为1.480  而第23针脚测得其值为896。测得其PCI与南桥复位为0V,HW-REST#为3.45V,下面怎么做我就不会了还望高手指教啊?如上图:

网友:
显卡部分没过

网友:
用BGA加焊南桥

网友:
怎么就这两个人啊。还有没有高见的啊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完全工作,把内存下了,在开机看看还d1吗?

网友:
楼主看看内存电压正常不,这个板太垃圾,碰到几块全是不稳定的

网友:
这种精英板..我搞的是CPU座比较多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下:今天又碰到了这块板子,刚开始的时候是点不亮,检测卡显示FF,后来整个主板取出来之后,还是如此,我就看了下POWSN#与IO的107脚与106脚短接后明下就灭了。按说是可以开机,可是不行,反复的对了N次,然后不上CPU试了下,复位灯常亮。上CPU后复位灯亮下就灭了,紧接着又闪了几下。突然意跑马了,DI-BE-CF-78-75等吧,亮了。后反复的开机试了试都没问题,不过检测卡代码就停在了D1。正常了,这让我很是不解。希望高手们帮忙分析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说应该是1.8V才对,可是我测得的是1.6和3.56V。不知道测得对不,给说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次修的是内存那边都没电压,检查卡也是D1,有时候D1也可以显示!
            换了个7120就有内存电压了,可以了,后来客户说用了两天又不行了

  客户拿过来拆出来可以了, 搞的头大。直接放弃了,反正非常不稳定。

网友:
传说此板座子爱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你说的这种可能。因为ECS NFORCE6M-A3.0这块板几本上都是这种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