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真是散热片坏了?

楼主(2011-06-19):
今天收个联想y510 显卡坏 修好显卡后 测试机器 开机cpu温度50几 打开两个网页后迅速上升到80几报警 风扇转速正常 散热口上的风却是常温的 真是散热片坏了吗
cpu

网友:
根据你的现像。应该不是散热片坏了。而是散热没有做好。如果散热片坏了,有一个现像很重要,开机几秒后风扇就长转了。不会停的。因为核心温度升高了。不过你这情况散热坏也有可能。代换一下吧。

网友:
真碰到过坏的,一台Dv9000,客户自己在显卡位置焊了块很大的焊锡散热 结果散热器给热死了

网友:
换散热片吧

网友:
hp的520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
在CPU和显卡哪里加个铜片!看看是不是显卡发热过高热传递过去CPU 哪里啊!?

网友:
前几天一哥们遇到一台 HP520铜管不传热的,CPU铜管烫手,可是风扇口那边一点温度都没有,后来买了一个换上好了

网友:
应该是导热管内的导热介质漏了。换吧

网友:
换散热片,先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明基的散热器坏了,开机几分钟就掉电,发现CPU上面的铜管超烫,而风扇位的钢管凉凉的,

网友:
Y510好像没听说过散热器坏的。宏碁4736系列的到是换得多了都是铜管不导热了。

网友:
没有装好的话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吧